不太了解STM32自带的Bootloader和自己写的Boot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23-01-17):
硬汉哥你好:1.请教一下,就是我现在使用STM32自带的Bootloader能够通过程序中用比如串口下发指令或者按键实现跳转,然后我是否可以不借助比如Flymcu或者STM32cubeprogrammer的软件来实现导入hex或者bin文件进行下一步的下载

2.有看过你的Bootloader专题视频,看完以后就还是不太了解自己实现boot和app这种是什么关系的,boot和app这两个分别对应的程序都是下载在一个板子上吗?

网友A:
1、可以的,根据协议,可以自己做个升级工具。
2、系统bootloader是固化好的,相比自己实现的不灵活,比如你要做个远程升级,做个U盘升级,SD卡升级,NAND升级等,系统bootloader就不支持了。

楼主:
好的,感谢硬汉哥的解答!

网友B(2023-07-04):
引用 网友A:
1、可以的,根据协议,可以自己做个升级工具。
2、系统bootloader是固化好的,相比自己实现的不灵活,比如 ...

请问1里面的这个协议是st写的协议吗?在哪里可以找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1里面的这个协议是st写的协议吗?在哪里可以找到啊

你看下文档AN26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