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关于外部晶振的疑问

楼主(2023-01-18):
一般情况下,单片机选用这种形式的外部晶振:
这是各种开发板常用的晶振使用方式,有很多很多参考设计。

但是对于引脚比较少的单片机,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给单片机提供时钟:
个人感觉这种方式用的较少,网上搜了一下,也找不到类似的参考设计,不知用什么样的晶振(16Mhz)。。。
有人能指点一下吗?

网友A:
下面那种方式使用的有源有源晶振,或者其它芯片提供时钟均可。

像ST的NUCLEO板子基本都是板载的那个STLINK芯片MCO输出时钟给对应的芯片提供时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那种方式使用的有源有源晶振,或者其它芯片提供时钟均可。

像ST的NUCLEO板子基本都是板载的那个STLI ...

谢谢汉哥恢复。
对于使用有源晶振(16Mhz),请问有参考设计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那种方式使用的有源有源晶振,或者其它芯片提供时钟均可。

像ST的NUCLEO板子基本都是板载的那个STLI ...

找到这个帖子:
https://www.hqbuy.com/dzq/wzxqy_24625904.html
不知道这个参考设计是不是普遍适用的?例如5V供电、16Mhz输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这个帖子:
https://www.hqbuy.com/dzq/wzxqy_24625904.html
不知道这个参考设计是不是普遍适用的 ...

输出直接接上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直接接上就行。

不用再连其余的电阻电容,简化多了,感谢汉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直接接上就行。

请问汉哥,能在有源晶振的时钟输出引脚上串联一个小电阻吗?比如22欧,以减小信号反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汉哥,能在有源晶振的时钟输出引脚上串联一个小电阻吗?比如22欧,以减小信号反射。

我没弄过,我这个是用在以太网PHY芯片上,直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