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分享] H7-TOOL的TVCC从3.3V输出设置到1.2V需要的时间测量(2023-01-24)

楼主(2023-01-24):
测试目的:

方便大家使用SPI,SWD,I2C,GPIO,UART等控制电平范围设置后,需要等待这么一段时间再开启通信。

TOOL上电默认是3.3,  比如要设置为1.2V通信,那么调用LUA函数TVCC电压配置后,最好调用delayms延迟下,否则不是想要的1.2V。

1、使用LUA小程序就可以方便的测量,代码如下: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rint("TVCC从3.3V输出设置到1.2V需要的时间测量")

gpio_cfg(0, 1) --配置模式D0 = 1-GPIO_OUT

gpio_write(0, 1) --设置输出D0 = 1
delayms(10)      -- 等待10ms

gpio_write(0, 0) --设置输出D0 = 0
set_tvcc(1.2)
gpio_write(0, 1) --设置输出D0 = 1

2、测试条件:
示波器CH1测量的TVCC输出,CH2测试的D0输出,TVCC引脚输出电压值和D0控制引脚的电平是一样的,这个可以看H7-TOOL的原理图双向IO控制。主要是方便控制SPI, SWD,I2C,UART等电平范围。

3、动态执行效果, GIF图片:
插入TOOL USB线,开启示波器捕获,执行LUA小程序

4、硬件接线: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A:
是不是内部电容导致的电压下降时间比较多?电压上升时间应该比较短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内部电容导致的电压下降时间比较多?电压上升时间应该比较短把

上升时间还没测,这个提议非常好,上升时间也对比测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