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该如何使用TFT屏幕

楼主(2023-01-25):
芯片 ESP-WROOM-32板子 ESP-DEVKIT v1
TFT屏幕驱动 ST7735
我用的是vscode的esp-idf开发环境,之前用platformio尝试过adafruit st7735来驱动屏幕,现在换成esp-idf不知道怎么搞了
大家可以给我一些些建议嘛 我是新手 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先装个idf,https://dl.espressif.cn/dl/esp-idf/?idf=4.4,装离线版本,没必要装IDE版本的
然后还要装git和python,将这些设置到系统变量中
装好后在vscode里装espressif插件,选择从本地idf安装,就是第一步安装的离线版本
装好后,在vscode里按ctrl+shit+p,调出命令,输入 ESP-IDF: Show Example Projects,打开选择例程,保存的自己的路径
第一步中安装完idf后,桌面会生成两个快捷,一个是cmd的,一个是powershell的,用powershell的就行,进入到上一步的例程的路径
常用命令: idf.py set-target esp32      设置芯片,比如esp32, esp32c3.。
idf.py build   编译构建
idf.py -p COM1 flash  烧录,COM1换成自己的
idf.py -p COM1 monitor   打开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