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请教sinc3滤波器实现,是否正确

楼主(2023-01-26):
我参考了AD7705芯片给出的sinc3 Z域方程,实现了sinc2滤波器。请诸位大侠帮忙审阅设计是否对。谢谢。我的数字信号处理刚入门
1 按照下面的公式
L=2, M=4, M^L = 16
H(z) = Y(z)/X(z) = (1/16) [(1- z-4) / (1- z-1)]^2

问题1:  是否将此函数转为差分方程,就ok?

分子Y(z)-2Y(z)z^-1+Y(z)z^-2 ,反z变换得,y[n]-2y[n-1]+y[n-2]

问题2:  假设我要采集直流,滤除50Hz, 按照下面的频域图,0.5fs = 100Hz,  即我的采样率fs需要为200Hz?

% sinc2 matlab代码
length_numerater = 8; % 分子的多项式
b = zeros(1, length_numerater+1);
b(1) = 1;
b(5) = -2;
b(9) = 1;
b = b * (1/16);
a = [1 -2 1];
freqz(b, a)

AD7705的Z域传递函数

网友:
我认为楼主对两个问题的理解都是正确的。

作为验证,最后的时域方程应该是:

楼主:
谢谢,我看的使用FPGA实现的,是级联实现,如图。
所以有点迷糊。
另外原来有说用梳妆滤波器,这里我也迷糊了。sinc滤波器和comb滤波器是不一样的。

我有空拿代码测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