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M32U5能用STEMWIN吗

楼主(2023-01-29):
STM32U575可以用STEMWIN吗?
公司做新产品,打算用U5系列的,我看官方的固件库,好像没有提供EMWIN、FREERTOS的支持。

网友A:
能,纯C的,什么平台都可以移植。自己移植下就行,比较好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,纯C的,什么平台都可以移植。自己移植下就行,比较好整。

感谢版主
那做产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下怎么搞

楼主(2023-12-18):
引用 网友A:
能,纯C的,什么平台都可以移植。自己移植下就行,比较好整。

版主,求助下
我们是打算做一款小设备,带GUI,低功耗
之前是选了STM32U5,低功耗,外设也足够,
但软件这边要做滑动,
我们之前是用的emwin,但好像STM32U5移植emwin,没有什么资料,没有参考,不知道怎么搞
其他的GUI不太熟,要搞多语言什么的话,可能很多地方都要修改

请教下,
1、STM32U5,有没有参考可以移植emwin ?
2、有没有别的低功耗的芯片(外设也要充足),有移植emwin的方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版主,求助下
我们是打算做一款小设备,带GUI,低功耗
之前是选了STM32U5,低功耗,外设也足够,

低功耗单片机,意法有STM32L4XX系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低功耗单片机,意法有STM32L4XX系列。

这个之前看过,老板说资源不够,外设少了,RAM、ROM都少了
我们是打算算法、模块、GUI放在一起跑,128k、256k的话还是有点紧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之前看过,老板说资源不够,外设少了,RAM、ROM都少了
我们是打算算法、模块、GUI放在一起跑,128k ...

Ultra-low-power ARM ® Cortex ® -M4 32-bit MCU+FPU, 100DMIPS,
up to 1MB Flash, 128 KB SRAM, USB OTG FS, LCD, ext. SMPS

STM32L474的FLASH 1MB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之前看过,老板说资源不够,外设少了,RAM、ROM都少了
我们是打算算法、模块、GUI放在一起跑,128k ...
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for static
memories supporting SRAM, PSRAM,
NOR and NAND memorie

支持外扩SRA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for static
memories supporting SRAM, PSRAM,
NOR and NAND memorie

谢谢,我们再评估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版主,求助下
我们是打算做一款小设备,带GUI,低功耗
之前是选了STM32U5,低功耗,外设也足够,

U5功耗也很低了。待机都na级别了。。。方便说一下批量价格多少吗?嘉立创我看60多元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5功耗也很低了。待机都na级别了。。。方便说一下批量价格多少吗?嘉立创我看60多元。。。

还在立项。。。没定呢,研发阶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,求助下
我们是打算做一款小设备,带GUI,低功耗
之前是选了STM32U5,低功耗,外设也足够,

LVGL 它不香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,求助下
我们是打算做一款小设备,带GUI,低功耗
之前是选了STM32U5,低功耗,外设也足够,

U575可以上TouchGFX啊,用ST自家免费又好用的GUI,TouchGFX Designer甚至可以生成NUCELO-U575板子用XGFX02M2模组的模板工程,虽然那个不带触摸

网友:
L系列成熟度高些,也走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,纯C的,什么平台都可以移植。自己移植下就行,比较好整。

同问。之前F1,F4都用过,官方都有提供对应的.lib文件,这次U5的固件库里,没有提供STemWin相关的东西呀...

网友:
U5是M33内核,比较新,ST应该没有做适配(GUI战略方向转向TouchGFX或者GUIX),STemWin未来估计是要放弃了(最新只到V5.44)

网友:
要用最新的就只有MD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