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的工作频率问题

楼主(2023-01-30):
STM32F4的工作频率问题
单片机在运行过程中,可以动态的修改系统的运行频率吗? 比如在某些场景下需要告诉运行,某些场景由于功耗要求需要降低频率运行,类似电脑的动态超频降频
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

网友A:
直接修改即可,注意对应的外设对应频率下是否正常,建议也分配一组动态调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修改即可,注意对应的外设对应频率下是否正常,建议也分配一组动态调整。

外设需要重新初始化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外设需要重新初始化么

不用,主要是时钟重新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,主要是时钟重新配置。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