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43系列ADC1+DMA和ADC3+DMA冲突问题

楼主(2023-01-30):
ADC1+DMA1 Stream0  T1_CC2触发  采样六路,不配置ADC3时,可以单独使用
ADC3+DMA2 Stream4  T1_CC1触发  采样四路,屏蔽ADC1时,可以单独使用
同时开启bsp_InitADC1(); & bsp_InitADC3(); 无法使用

ADC DMA.txt

bsp_adc 配置

网友:
程序配置上估计有点问题,初步看程序,这里配置了两次。

然后就是ADC总时钟,配置一次就行。你的ADC1和ADC3分别配置了一次。

别的问题,得再对比找找了。

楼主:
谢谢 硬汉哥 ,定时器触发一次,同时搬adc1和adc2的数据可以解决冲突的问题,但是只能同时开四路,原因还在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