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主控板子连接各种外设模块,使用网线的这种形式也不错

楼主(2023-01-31):
(图片)

网友:
是的,防呆还方便,2线还可以选USB线,接口标准+线材购买方便就很好。

网友:
有创意,占的PCB空间再小点就更好了

网友:
一般是rj11线,最多6芯。
乐高用的也是类似的。

网友A:
就像酒店的客房控制,各模块间基本都是网线连接,跑RS485或者RS42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像酒店的客房控制,各模块间基本都是网线连接,跑RS485或者RS422

这种的确实方便,安装也省事。

网友B:
我觉得还是FPC方便简单,可以简易封装,直接焊接,占用PCB面积很小,也可以用IPEX连接器,像衣服扣子一样使用,就是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还是FPC方便简单,可以简易封装,直接焊接,占用PCB面积很小,也可以用IPEX连接器,像衣服扣子一样使 ...

FPC安装不方便,对不齐还得重新插入,别的还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