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微软全家桶] 有效的win10系统优化!

楼主(2023-01-31):
安装完win10后 安装好所有自己的应用程序,然后测试keil的编译速度,同一工程(硬汉大大的):ThreadX+NetXDUO+FileX+USBX+GUIX Template
这时候AC6全局编译耗时32秒!感觉挺好, 这时候CPU待机功耗在16~18W左右跳动。

然后开始更新系统,更新到win10最新版,所有补丁全部打完后,再来编译,耗时直接飙到57~1分钟不等,差距不小呀。
而且CPU待机功耗涨到25~28W左右跳动。

有点强迫自己要找到什么原因,于是找方法!各种试!!!
做了以下优化后比较有效,系统恢复到非常满意的状态。
1、按下键盘WINDOWS按键 然后输入 “服务” 然后打开 “服务”,找到其中“Connected User Experiences and Telemetry”、
“Diagnostic Execution Service”、“Diagnostic Policy Service”、“Diagnostic Service Host”、
“Diagnostic System Host” 把这几个用处不大的服务设置为禁止,关闭后能明显提高系统响应速度。
2、进入设置 搜索 后台应用 关闭后台应用 我直接把后台应用全部关掉,也可以看个人使用关闭用不上的。

然后重启电脑
再来做测试, 这时候AC6全局编译耗时30秒! CPU待机功耗在14~16W左右跳动。
感觉挺好!!!

网友A:
非常感谢分享,我这里经常是开机1小时后,明显感觉没有刚开始时速度快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分享,我这里经常是开机1小时后,明显感觉没有刚开始时速度快了。

windows的系统最大缺陷就是这个,而且占用的资源也比较多。
本来想装个黑苹果mac系统,但是看了一下很多工具都没有mac版本的
要运行,还需要借助辅助工具,太麻烦所以放弃了!
在mac上面应该会更加利索!!!

网友:
推荐个Windows优化工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indows的系统最大缺陷就是这个,而且占用的资源也比较多。
本来想装个黑苹果mac系统,但是 ...

真不是换个平台就行的,转让一台吃灰的Macbook Pro

网友:
感谢分享,浅试一下

楼主:
没有指导别人的意思!

楼主:
没有指导别人的意思!
一般系统安装调试到最佳状态后,我通常几年才会重装一次系统,什么配置设置早已忘得一干二净!
也方便自己从新设置!
大家硬件不一样所以效果不一样这么明显,
我觉得自己的硬件配置已经没什么瓶颈了,所以经过优化后疗效比较明显!

我也测试过win11明显的开倒车的,win10更新win11后,同样配置和工程,keil编译需要57秒左右,CPU待机功耗直接到28~38W之间。
怎么优化都没有效果!
所以系统本身影响还是比较大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