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ELF文件section含义

楼主(2023-02-01):
说明:

.debug_abbrev Abbreviations used in the .debug_info section

.debug_aranges A mapping between memory address and compilation

.debug_frame Call Frame Information

.debug_info The core DWARF data containing DIEs

.debug_line Line Number Program

.debug_loc Location descriptions

.debug_macinfo Macro descriptions

.debug_pubnames A lookup table for global objects and functions

.debug_pubtypes A lookup table for global types

.debug_ranges Address ranges referenced by DIEs

.debug_str String table used by .debug_info

.debug_types Type descriptions

示例:

网友A(2023-03-25):
就不能带个翻译??
debug_abbrev .debug_info部分使用的缩写
.debug_aranges内存地址和编译之间的映射
.debug_frame调用帧信息

.debug_info包含die的核心DWARF数据

.debug_line行号程序

.debug_loc位置描述

.debug_macinfo宏描述

.debug_pubnames全局对象和函数的查找表

.debug_pubtypes全局类型查找表

.debug_ranges die引用的地址范围

.debug_str .debug_info使用的字符串表

.debug_types类型描述。debug_abbrev .debug_info部分使用的缩写

.debug_aranges内存地址和编译之间的映射

.debug_frame调用帧信息

.debug_info包含die的核心DWARF数据

.debug_line行号程序

.debug_loc位置描述

.debug_macinfo宏描述

.debug_pubnames全局对象和函数的查找表

.debug_pubtypes全局类型查找表

.debug_ranges die引用的地址范围

.debug_str .debug_info使用的字符串表

.debug_types类型描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不能带个翻译??
debug_abbrev .debug_info部分使用的缩写
.debug_aranges内存地址和编译之间的映射

浏览器鼠标右击有惊喜

网友:
目前解析DWARF文件有两个库,一个是libdwarf,一个是libelfin,目前第一个我还没在windows上编译成功。。。第二个早就不更新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