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STM32串口接收数据的处理和解析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1):
请教下串口接收数据后的解析和处理问题:
例如我单片机接收到上位机发来的指令数据是“A100B50C90...A80R”这样的数据。结尾是以‘R’结尾的。A代表一个动作指令,100代表行程;B代表另外一个动作,50代表行程,以此类推。
同时每个动作是有执行时间的,A动作执行完才能执行B动作。
而且上位机发来的指令数据是不定长的。我程序该怎么解析和执行这串指令。使用串口空闲中断已经接收完数据了,有没有什么例程参考或者思路指导下,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状态机解析处理,供参考。

串口FIFO的comGetChar函数正确使用姿势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57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状态机解析处理,供参考。

串口FIFO的comGetChar函数正确使用姿势

请问下每个动作是有执行时间的,A动作执行1S后才能轮到B动作0.5S,该怎么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每个动作是有执行时间的,A动作执行1S后才能轮到B动作0.5S,该怎么操作。

这个不用管,你只管解析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每个动作是有执行时间的,A动作执行1S后才能轮到B动作0.5S,该怎么操作。

1.数据接收保存到FIFO或者Ring buffer中。
2.逐字节解析出命令,并存储到队列中。
3.从队列取命令执行。

以上3个线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