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:裸机BSP中,关于DISABLE_INT()与ENABLE_INT()使用的疑惑,求解惑

楼主(2023-02-01):
        裸机BSP中,关于DISABLE_INT()与ENABLE_INT()使用的疑惑,求解惑。
例如:如下在软件定时器中,如果进入DISABLE_INT关闭中断后,中断还未开启之前,那其他外接的如串口等外设这时产生一帧主动上报数据,该情况下串口数据会丢失嘛?再者DISABLE_INT()和ENABLE_INT()之间的执行时间较久,是否会出现问题?
void bsp_StartAutoTimer(uint8_t _id, uint32_t _period)
{
        if (_id >= TMR_COUNT) {
                /* 打印出错的源代码文件名、函数名称 */
                //BSP_Printf("Error: file %s, function %s()\r\n", __FILE__, __FUNCTION__)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; /* 参数异常,死机等待看门狗复位 */
        }

        DISABLE_INT();                  /* 关中断 */

        s_tTmr[_id].Count = _perio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实时计数器初值 */
        s_tTmr[_id].PreLoad = _period;                /* 计数器自动重装值,仅自动模式起作用 */
        s_tTmr[_id].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定时时间到标志 */
        s_tTmr[_id].Mode = TMR_AUTO_MODE;        /* 自动工作模式 */

        ENABLE_I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开中断 */
}

网友A:
针对时间关键类应用,开关中断推荐仅开关影响到自己的中断,比如楼主位的这个,仅开关滴答定时器中断即可

实战技能分享,减小开关中断对系统实时性的影响,提升系统响应速度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0992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针对时间关键类应用,开关中断推荐仅开关影响到自己的中断,比如楼主位的这个,仅开关滴答定时器中断即可
...

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