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示波器] H7-TOOL的485差分线直连和交叉数据捕获测试,本质上就是数组做了个取反,后面升级TOOL上位机两种接线方式通吃

楼主(2023-02-02):
【用法和485基础知识】

下面贴进行了详细说明

H7-TOOL示波器实现RS485差分信号捕获测量(2022-02-2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085

【测试条件】

两台TOOL的485差分线直连485A接485A,485B接485B的直连测试(这个是正确接线方式)和485A接485B,485B接485A的交叉连接。

485配置:

【直连测试】

一台TOOL周期性发送0xD3

TOOL485接收到数据0xD3

示波器捕获效果如下,数据的低位在前。

【交叉测试】

同样,也是通过一台TOOL发送0xD3,TOOL485接收到数据0x16

示波器捕获效果如下,这里有个细节的地方,stop位的识别处理,串口助手也识别了(485 PHY芯片的RO接收端有个上拉电阻,没有停止bit也可以正常结束)。

楼主:
突然想到H7有个引脚电平激活翻转功能,看来用在这种场景下超合适

楼主:
爽歪歪,真的可以,后TOOL的串口上位机也将增加此翻转控制,这样即使大家的485线接错了,也可以方便使用。

网友A:
很方便,是不是485可以随便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方便,是不是485可以随便接了

产品上一般都带了上485上拉下拉电子(本身是为了保证串口空闲态是stop bit电平),对接多了容易又 逻辑电平识别问题。

对于TOOL做产品监测比较方便,大家接反了,也可以使用,TOOL没有上拉下拉电阻。

网友B:
给力,后面可以把自适应波特率也搞上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爽歪歪,真的可以,后TOOL的串口上位机也将增加此翻转控制,这样即使大家的485线接错了,也可以方便使用。
...

对于调试工具端来说,这个功能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力,后面可以把自适应波特率也搞上。

自适应波特率是个是非常好的工程,就是H7芯片自带的自适应波特率需要些特定的字符来识别,不过可以尝试玩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于调试工具端来说,这个功能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接反很容易遇到,使用找个就方便很多了。

其实还有很多高级特性可以做,像TX RX接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