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STM32H7的串口有个引脚电平翻转处理,用在485的差分交叉连接好像不错

楼主(2023-02-02):
STM32H7串口的引脚电平翻转:

差分线直连485A接485A,485B接485B的直连测试(这个是正确接线方式)和485A接485B,485B接485A的交叉连接。

此贴实际测试,485交叉连接后本质也是个翻转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7819

将这个用于485差分线交叉和直连接法都能使用的场景下,好像还不错,白天了实测下,两次翻转应该可以抵消。

楼主:
爽,真的可以。

网友A:
这种方式没法1对多, 还要考虑空闲电平实际是有外部上下拉电阻拉着的,颠倒以后, RS485A引脚实际是低电平, 但是有外部上拉电阻;RS485B实际是高电平, 但是有外部下拉电阻拉低。

网友:
这种连接方式我遇到过一次, 是一个RS485的单向放大器, 客户把输入和输出的AB线都接返了, 相当于两次反向。当连接少量设备的时候, 没有什么问题. 当连接设备较多时,AB的压差非常低. 导致RS485的TX引脚输出异常的电平使数据出错

网友B:
在应用中 还是换颗  无极性的 485芯片 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方式没法1对多, 还要考虑空闲电平实际是有外部上下拉电阻拉着的,颠倒以后, RS485A引脚实际是低电平,  ...

这样考虑更好理解,实际上对于激活了电平翻转的TTL RX端的空闲态一直是start起始bit电平、不是stop bit电平了。

这种的用在我们TOOL上的485监测比较合适,TOOL端是没有接上拉和下拉电阻的,而待测485网络的都是正常链接的,如果用户接错了,可以一定程度上继续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应用中 还是换颗  无极性的 485芯片 更好

嗯,产品上还是正常接法更好。

探究的这个问题还是更适合我们TOOL的485监测使用,有时候用户接反的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应用中 还是换颗  无极性的 485芯片 更好

有推荐的型号不, 谢谢

网友C:
MAX14781E,TPT485N

网友:
可以做成个选项,但自适应正反接,感觉没有好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AX14781E,TPT485N

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