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产生正弦波频率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直接用如下正弦波产生函数,用的mcu为stm32F103,由于用到了USB,定时器的触发频率为96MHZ问题1:测试发现频率设置在5K以下,输出频率都会变成设置的一半,比如设置在5k,输出是2.5k,
问题2:测试发现最小输出频率为17HZ,17HZ以下频率无法输出,
问题3:频率设置过高比如为30k,正弦波幅值会衰减很大,可能是什么原因
求解:

网友A:
1和2应该是定时器频率实际配置的有点问题
3的现象是正常的,看下F1系列的DAC有输出缓冲使能项没,有的话,可以使能,效果好点。

这个满幅输出问题,H7好很多。

STM32H7的DAC输出100KHz方波的效果比F429棒不少,满幅输出,还是比较满意的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636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和2应该是定时器频率实际配置的有点问题
3的现象是正常的,看下F1系列的DAC有输出缓冲使能项没,有的话, ...

就是设置频率在6k以上,我看输出频率和设置频率是一样的,定时器配置有问题的话应该所有频率都有问题吧,
输出使能是开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