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做韩文字库

楼主(2023-02-02):
请教下大家,产品需要做韩文,emwin如何做韩字库呢?做成sif格式,存放于外部Flash中。原来的中英文字库是sif格式,存放于外部Flash中。

网友A:
你原来的中英文字库怎么做的,韩文就怎么做。

网友B:
FontCvt转换你的韩文字体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原来的中英文字库怎么做的,韩文就怎么做。

感谢感谢,可以做了,但是目前有个问题是,中英文用的是宋体,韩文用了malgun gothic字体。所以就生成了两个sif文件,程序中不好处理。请教下,是否可以生成一个sif文件,或者说将两个sif文件合并成一个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ontCvt转换你的韩文字体就行。

感谢硬汉。可以做了,有没有方法将中英韩文生成在同一个sif文件中呢?

楼主:
感谢各位,最终,外部FLASH中用了两个字库,不同语言调用不同的字库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