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MDK5项目加入DSP库失败,一堆错误

楼主(2023-02-03):
在一个简单的项目中加入DSP库,折腾了半天,还是很多错误,请大家帮忙看看。
1. 已经加入了DSP库的C文件。
2, user_function.h中加入了arm的.h文件。
3. 编译一大堆错误,似乎是cmsis的各种定义冲突了?

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检查?

楼主:
追踪了一下,把项目目录\Drivers\CMSIS\Include  里面的cmsis_armcc.h删除了,编译就好了。。。

但是没有理解为啥子。。。。

网友:
ac6编译器吧,得用armclang的头文件

网友A:
你添加的DSP库版本和MDK安装的DSP库,版本应该不统一。

你设置include路径的时候没有正常添加
使用MDK的话,可以这种方式一键添加。

MDK RTE一键添加最新版DSP库注意事项(2022-03-2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55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添加的DSP库版本和MDK安装的DSP库,版本应该不统一。

你设置include路径的时候没有正常添加

果然如此!
使用RTE一键添加dsp库还是很方便的。 现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一堆警告,官方的源代码怎么会这样子?
这些警告,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。能屏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