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guix直接驱动mcu屏问题

楼主(2023-02-03):
请教一下,我直驱方式画线没问题,显示文字和图画不行,不知道为何?移植了gx_display_driver_pixel_write
gx_display_driver_horizontal_line_draw, gx_display_driver_vertical_line_draw 这几个函数。

网友:
GUIX Studio的工程文件分享下,有时间了我试试。

楼主:
我用的自己的板子, 你估计没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自己的板子, 你估计没法试

GUIX Studio图形界面设计工程,不需要你的MDK工程。

楼主:
搞定了,我使用的字体1bit 反锯齿模式,不会调用到blend函数,改成4bit或者8bit就可以了

网友:
大佬,能共享一下移植的驱动函数吗,我想移植到RA8871 SPI屏,一直没成功,
gx_display_driver_pixel_write
gx_display_driver_horizontal_line_draw,
gx_display_driver_vertical_line_draw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我使用的字体1bit 反锯齿模式,不会调用到blend函数,改成4bit或者8bit就可以了

请问如何设置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如何设置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找到了

网友B(2024-12-17)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我使用的字体1bit 反锯齿模式,不会调用到blend函数,改成4bit或者8bit就可以了

我修改为4bit和8bit还是不行,只能显示直线,显示不了文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修改为4bit和8bit还是不行,只能显示直线,显示不了文字

仅实现toggle函数是否正常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仅实现toggle函数是否正常。

找到原因了,是Configure->Languages里的Statically Defined没有勾选就显示不了文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原因了,是Configure->Languages里的Statically Defined没有勾选就显示不了文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