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GCC环境下的printf函数重定向,如何实现?

楼主(2023-02-04):
使用的环境是 MDK + GCC编译器,搜了一下说需要实现 int32_t _write(int fd, char *ptr, int32_t size) 函数
int32_t _write(int fd, char *ptr, int32_t size)
{
    (void)fd;  /* Prevent unused argument compilation warning */

    size = strlen(ptr);

    if (NULL != ptr)
    {
        for (int32_t i = 0; i < siz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 (RESET == USART_GetStatus(USART_UNIT, USART_FLAG_TX_EMPTY));
            USART_WriteData(CM_USART2, (uint8_t) * (ptr + i));
 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 size;
}

这里我直接调用 _write 函数可以打印字符串,但使用 printf 函数无法打印数据。

请问 GCC 环境下的 printf 函数应该怎么实现呢?网上只说实现 _write 函数就可以了

网友:
弄过Embedded Studio的,你试试

Embedded Studio做串口重定向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705&fromuid=58

网友A:
这样没问题,你试试搜索_write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定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没问题,你试试搜索_write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定义。

好的,找找看

楼主:
解决

1、首先包含头文件#include <stdio.h>,然后在串口初始化时调用setvbuf(stdout, NULL, _IONBF, 0),设置buffer缓存为0,这样一有数据就发送,不然会等到缓存满或有回车换行符才发送
2、实现 int32_t _write(int fd, char *ptr, int32_t size) 函数
int32_t _write(int fd, char *ptr, int32_t size)
{
    (void)fd;  /* Prevent unused argument compilation warning */

    if (NULL != ptr)
    {
        for (int32_t i = 0; i < siz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 (RESET == USART_GetStatus(USART_UNIT, USART_FLAG_TX_EMPTY));

            USART_WriteData(USART_UNIT, (uint8_t) * (ptr++));
 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 size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