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如何使用触摸屏(威纶通)U盘接口升级STM32F103

楼主(2023-02-05):
触摸屏威纶通(TK6071IQ)通过485,MOUDBUS 协议跟STM32F103通信,能否利用威纶通的U盘接口,把升级文件读进屏里面,然后通过485 按一定协议升级STM32F103, STM32F103 也有IAP BOOTLAOD 和APP 程序。
很多网上,通过PC 的串口软件去升级STM32F103,但是这个适用于生产,如果产品出去,升级程序比较麻烦。还有通过网路升级,但是稳定性保证不了。最好用U盘,因为客户一般容易有U盘。
请大家说说如何实现上面的要求。这个功能也是比较实用在客户现场升级程序。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。 因为触摸屏是独立的系统,升级f103的时候,触摸屏可以独立工作。 需要触摸屏厂商提供操作u盘的接口。

楼主:
触摸屏厂家有提供U盘接口,而且触摸屏可以读取U盘的内容,但是如果程序40K代码,一般都是*.BIN文件。如果直接通过485发40K代码比较大,必须把40K 文件分包,好像Ymodem 一样。只有分包才能安全升级。问题是触摸屏厂家(用的威纶通TK6071IQ),没有这样函数对文件进行分包。是否这样的思路是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