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坛内有没有做过 用TIM定时器外部触发模式来触发DMA的

楼主(2023-02-06):
坛内有没有做过 用TIM定时器外部触发模式来触发DMA的

网友A:
只能通过ETR间接实现,DMA触发方式选择定时器CC或者UP事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能通过ETR间接实现,DMA触发方式选择定时器CC或者UP事件

有没有类似例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类似例程

有个定时器UP或者CC触发DMA的例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定时器UP或者CC触发DMA的例子。

在哪呢

网友A:
V6-017

【安富莱】V6,V5开发板用户手册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50章(2022-10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255&fromuid=58

网友:
有做过。定时器触发DMA驱动DAC,产生正弦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6-017

【安富莱】V6,V5开发板用户手册,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,HAL库的框架学习,授人以渔,更新至 ...

本来我用的是外部中断触发SPI_DMA传输的,现在我想改成TIM+DMA+GPIO,TIM用外部触发模式,来触发SPI_DMA传输,请问这样行得通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本来我用的是外部中断触发SPI_DMA传输的,现在我想改成TIM+DMA+GPIO,TIM用外部触发模式,来触发SPI_DMA ...

没问题。

楼主:
之前没做过,现在思路有点卡住了

楼主:
麻烦再请教一下,我这是用在AD7767(ADC采集芯片)上的,它有个数据就绪引脚DRDY,当DRDY拉低时,我就触发SPI_DMA采集,原来使用外部中断检测DRDY引脚的,由于频率太高频繁进入外部中断,占用资源。现在我想改成把DRDY接到定时器某个通道输入引脚,设置定时器外部触发模式,来触发SPI_DMA动作,是不是把定时器设置成从模式的触发模式呢,还是从模式复位模式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再请教一下,我这是用在AD7767(ADC采集芯片)上的,它有个数据就绪引脚DRDY,当DRDY拉低时,我就触发S ...

定时这个触发不了SPI DMA,因为这个是SPI触发的DMA,你的定时器不好触发SPI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这个触发不了SPI DMA,因为这个是SPI触发的DMA,你的定时器不好触发SPI。

那应该怎样做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那应该怎样做呢

我就是想SPI用DMA 传输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想SPI用DMA 传输

这个没有特别好的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有特别好的方案。
原来DRDY引脚,我用外部中断检测了,然后再外部中断里触发SPI_DMA传输的。用的是STM32H743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麻烦再请教一下,我这是用在AD7767(ADC采集芯片)上的,它有个数据就绪引脚DRDY,当DRDY拉低时,我就触发S ...

使用定时器T1捕获DRDY下降沿,然后使用T1的捕获DMA请求,将T2定时启动(提前配置好的T2,以及DMA读取spi等配置,但是不使能T2),这样就能固定时间间隔读取spi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