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9位字长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,HAL库串口不定长度丢失数据
初来乍到

楼主(2023-02-06):
采用坛友“旮旯旭” 基于STM32CubeMX创建的串口DMA不定长玩法,没有进行很大改动,在STM32F103C8T6使用时丢失一个字节,数据错乱,而更改配置位8位字长时正常。

楼主:
等下我截下图,有哪位知道问题在那吗?

楼主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714 3、坛友“旮旯旭” 基于STM32CubeMX创建的串口DMA不定长玩法, 也非常好 (1)STM32V6之串口HAL库串口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字节代码实现 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377

网友:
9位的话,DMA缓冲大小和位宽都做了对应修改了吧,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。

网友:
你的数据位数9位,接受软件也应该设置对应配置好9位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答,还是以8位字长算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回答,还是以8位字长算了。

DMA接收Data Width要选择Half Word, 然后接收缓冲区需要设置 uint16_t 作为缓冲区接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回答,还是以8位字长算了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,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后,接收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