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芯片串口Tx、Rx引脚为什么都可以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

楼主(2023-02-07):
stm32芯片串口Tx、Rx引脚为什么都可以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,还能正常使用?

网友A:
是的,而且最好都配置上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而且最好都配置上拉。

Rx不是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嘛?为什么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也可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而且最好都配置上拉。

Rx引脚不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嘛?为什么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也没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x引脚不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嘛?为什么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也没问题?

推挽输出默认也可以读取IO状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