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助手] H7-TOOL通过LUA监测CAN/CANFD全寄存器状态,特别是错误监测整理汇总帖(2023-02-17)

楼主(2023-02-08):
最近开始准备CAN/CANFD/CANopen专题视频教程第2期,已经发布了第1期

H7-TOOL已经支持了经典CAN和CANFD助手,但是还不够:

我想通过SWD接口全面监测CANFD/CAN的寄存器状态,更好的方式展示出来,方便查看执行异常和错误分析,晚上初步整理了一些CANFD的FIFO Queue buffer等寄存器读取

白天继续搞,把关键的信息都监测出来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rint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")
print("STM32H7的CANFD执行状态和错误检测")
print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"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ocal FDCAN1_MessageRAMOffset = 0
local FDCAN2_MessageRAMOffset = 1280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ocal PERIPH_BASE = 0x4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--/*!< Base address of : AHB/APB Peripherals
local D2_APB1PERIPH_BASE = PERIPH_BASE
local FDCAN1_BASE = D2_APB1PERIPH_BASE + 0xA000
local FDCAN2_BASE = D2_APB1PERIPH_BASE + 0xA400
local FDCAN_CCU_BASE = D2_APB1PERIPH_BASE + 0xA800
local SRAMCAN_BASE = D2_APB1PERIPH_BASE + 0xAC00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 FDCAN Register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ocal FDCAN1_CREL = FDCAN1_BASE + 0x000
local FDCAN1_ENDN = FDCAN1_BASE + 0x004
local FDCAN1_RESERVED1 = FDCAN1_BASE + 0x008

local FDCAN1_CREL = FDCAN1_BASE + 0x000         --/*!< FDCAN Core Releas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00 */
local FDCAN1_ENDN = FDCAN1_BASE + 0x004         --/*!< FDCAN Endia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04 */
local FDCAN1_RESERVED1 = FDCAN1_BASE + 0x008    --/*!< Reserve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8 */
local FDCAN1_DBTP = FDCAN1_BASE + 0x00C         --/*!< FDCAN Data Bit Timing & Prescaler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0C */
local FDCAN1_TEST = FDCAN1_BASE + 0x010         --/*!< FDCAN Test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10 */
local FDCAN1_RWD = FDCAN1_BASE + 0x014          --/*!< FDCAN RAM Watchdog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14 */
local FDCAN1_CCCR = FDCAN1_BASE + 0x018         --/*!< FDCAN CC Control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18 */
local FDCAN1_NBTP = FDCAN1_BASE + 0x01C         --/*!< FDCAN Nominal Bit Timing & Prescaler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1C */
local FDCAN1_TSCC = FDCAN1_BASE + 0x020         --/*!< FDCAN Timestamp Count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20 */
local FDCAN1_TSCV = FDCAN1_BASE + 0x024         --/*!< FDCAN Timestamp Counter Valu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24 */
local FDCAN1_TOCC = FDCAN1_BASE + 0x028         --/*!< FDCAN Timeout Count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28 */
local FDCAN1_TOCV = FDCAN1_BASE + 0x02C         --/*!< FDCAN Timeout Counter Valu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2C */
local FDCAN1_RESERVED2 = FDCAN1_BASE + 0x030    --/*!< Reserve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30 - 0x03C */
local FDCAN1_ECR = FDCAN1_BASE + 0x040          --/*!< FDCAN Error Counter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40 */
local FDCAN1_PSR = FDCAN1_BASE + 0x044          --/*!< FDCAN Protocol Status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44 */
local FDCAN1_TDCR = FDCAN1_BASE + 0x048         --/*!< FDCAN Transmitter Delay Compens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48 */
local FDCAN1_RESERVED3 = FDCAN1_BASE + 0x04C    --/*!< Reserve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4C */
local FDCAN1_IR = FDCAN1_BASE + 0x050           --/*!< FDCAN Interrupt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50 */
local FDCAN1_IE = FDCAN1_BASE + 0x054           --/*!< FDCAN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54 */
local FDCAN1_ILS = FDCAN1_BASE + 0x058          --/*!< FDCAN Interrupt Line Select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58 */
local FDCAN1_ILE = FDCAN1_BASE + 0x05C          --/*!< FDCAN Interrupt Line Enabl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5C */
local FDCAN1_RESERVED48 = FDCAN1_BASE + 0x060   --/*!< Reserve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60 - 0x07C */
local FDCAN1_GFC = FDCAN1_BASE + 0x080          --/*!< FDCAN Global Filt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80 */
local FDCAN1_SIDFC = FDCAN1_BASE + 0x084        --/*!< FDCAN Standard ID Filt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84 */
local FDCAN1_XIDFC = FDCAN1_BASE + 0x088        --/*!< FDCAN Extended ID Filt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88 */
local FDCAN1_RESERVED5 = FDCAN1_BASE + 0x08C    --/*!< Reserve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8C */
local FDCAN1_XIDAM = FDCAN1_BASE + 0x090        --/*!< FDCAN Extended ID AND Mask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90 */
local FDCAN1_HPMS = FDCAN1_BASE + 0x094         --/*!< FDCAN High Priority Message Status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94 */
local FDCAN1_NDAT1 = FDCAN1_BASE + 0x098        --/*!< FDCAN New Data 1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98 */
local FDCAN1_NDAT2 = FDCAN1_BASE + 0x09C        --/*!< FDCAN New Data 2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9C */
local FDCAN1_RXF0C = FDCAN1_BASE + 0x0A0        --/*!< FDCAN Rx FIFO 0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A0 */
local FDCAN1_RXF0S = FDCAN1_BASE + 0x0A4        --/*!< FDCAN Rx FIFO 0 Status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A4 */
local FDCAN1_RXF0A = FDCAN1_BASE + 0x0A8        --/*!< FDCAN Rx FIFO 0 Acknowledg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A8 */
local FDCAN1_RXBC = FDCAN1_BASE + 0x0AC         --/*!< FDCAN Rx Buff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AC */
local FDCAN1_RXF1C = FDCAN1_BASE + 0x0B0        --/*!< FDCAN Rx FIFO 1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B0 */
local FDCAN1_RXF1S = FDCAN1_BASE + 0x0B4        --/*!< FDCAN Rx FIFO 1 Status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B4 */
local FDCAN1_RXF1A = FDCAN1_BASE + 0x0B8        --/*!< FDCAN Rx FIFO 1 Acknowledg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B8 */
local FDCAN1_RXESC = FDCAN1_BASE + 0x0BC        --/*!< FDCAN Rx Buffer/FIFO Element Size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BC */
local FDCAN1_TXBC = FDCAN1_BASE + 0x0C0  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C0 */
local FDCAN1_TXFQS = FDCAN1_BASE + 0x0C4        --/*!< FDCAN Tx FIFO/Queue Status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C4 */
local FDCAN1_TXESC = FDCAN1_BASE + 0x0C8 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Element Size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C8 */
local FDCAN1_TXBRP = FDCAN1_BASE + 0x0CC 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Request Pending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CC */
local FDCAN1_TXBAR = FDCAN1_BASE + 0x0D0 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Add Request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D0 */
local FDCAN1_TXBCR = FDCAN1_BASE + 0x0D4 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Cancellation Request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D4 */
local FDCAN1_TXBTO = FDCAN1_BASE + 0x0D8 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Transmission Occurred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D8 */
local FDCAN1_TXBCF = FDCAN1_BASE + 0x0DC 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Cancellation Finished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DC */
local FDCAN1_TXBTIE = FDCAN1_BASE + 0x0E0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Transmission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,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E0 */
local FDCAN1_TXBCIE = FDCAN1_BASE + 0x0E4       --/*!< FDCAN Tx Buffer Cancellation Finished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, Address offset: 0x0E4 */
local FDCAN1_RESERVED62 = FDCAN1_BASE + 0x0E8   --/*!< Reserve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E8 - 0x0EC */
local FDCAN1_TXEFC = FDCAN1_BASE + 0x0F0        --/*!< FDCAN Tx Event FIFO Configuration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F0 */
local FDCAN1_TXEFS = FDCAN1_BASE + 0x0F4        --/*!< FDCAN Tx Event FIFO Status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F4 */
local FDCAN1_TXEFA = FDCAN1_BASE + 0x0F8        --/*!< FDCAN Tx Event FIFO Acknowledge regist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offset: 0x0F8 */
local FDCAN1_RESERVED7 = FDCAN1_BASE + 0x0FC    --/*!< Reserve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FC */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 FDCAN Message RAM block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ocal FDCAN_MsgRamAddress_StandardFilterSA  =  --/*!< Specifies the Standard Filter List Start Address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32-bit word address      */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 FDCAN RAM分配计算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ocal StartAddress
local readvalue

StartAddress = FDCAN1_MessageRAMOffset

pg_init()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SIDFC)
FDCAN1_StandardFilterSA = SRAMCAN_BASE + (readvalue & 0x0000fffc) >> 2 --/*!< Specifies the Standard Filter List Start Address. */
FDCAN1_StandardFilterSANbr = (readvalue & 0x00ff0000) >> 16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XIDFC)
FDCAN1_ExtendedFilterSA = SRAMCAN_BASE + (readvalue & 0x0000fffc) >> 2 --/*!< Specifies the Extended Filter List Start Address */
FDCAN1_ExtendedFilterSANbr = (readvalue & 0x00ff0000) >> 16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XIDFC)
FDCAN1_RxFIFO0SA = SRAMCAN_BASE + (readvalue & 0x0000fffc) >> 2  --/*!< Specifies the Rx FIFO 0 Start Address. */
FDCAN1_RxFIFO0SANbr = (readvalue & 0x007f0000) >> 16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RXF1C)
FDCAN1_RxFIFO1SA = SRAMCAN_BASE + (readvalue & 0x0000fffc) >> 2  --/*!< Specifies the Rx FIFO 1 Start Address.*/
FDCAN1_RxFIFO1SANbr = (readvalue & 0x007f0000) >> 16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RXBC)
FDCAN1_RxBufferSA = SRAMCAN_BASE + (readvalue & 0x0000fffc) >> 2 --/*!< Specifies the Rx Buffer Start Address. */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TXEFC)
FDCAN1_TxEventFIFOSA = SRAMCAN_BASE + (readvalue & 0x0000fffc) >> 2  --/*!< Specifies the Tx Event FIFO Start Address.*/
FDCAN1_TxEventFIFOSANbr =  (readvalue & 0x003f0000) >> 16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TXBC)
FDCAN1_TxBufferSA = SRAMCAN_BASE + (readvalue & 0x0000fffc) >> 2   --/*!< Specifies the Tx Buffers Start Address. */
FDCAN1_TxBufferSANbr =  (readvalue & 0x003f0000) >> 16  --  Number of dedicated transmit buffers
FDCAN1_TxFIFOQueueNbr = (readvalue & 0x3f000000) >> 24  --  Number of Transmit FIFO/queue size

readvalue = pg_read32(FDCAN1_TXFQS)
FDCAN1_TxFIFOQSA = FDCAN1_TxBufferSA + FDCAN1_TxBufferSANbr * 4;  -- /*!< Specifies the Tx FIFO/Queue Start Address. */

--FDCAN1_TTMemorySA;   /*!< Specifies the Trigger Memory Start Address. */
--FDCAN1_EndAddress;   /*!< Specifies the End Address of the allocated RAM. */

2023-02-13更新

2023-02-17更新

网友A:
采样点值最好也获取下,很有有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样点值最好也获取下,很有有用。

正在弄,今天应该就整差不多了。

楼主:
更新,加入RAM管理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更新,加入RAM管理器

可以考虑加入CANFD RAM内容的解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加入CANFD RAM内容的解析

今天就在弄,还有一个总要的过滤器ID问题在整理。

楼主:
STM32H7的各种收发FIFO, Queue和buffer里面,唯独Rx接收buffer没有元素个数配置选项

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:

不过区别于其他缓冲玩法的是,他有个64bit的接收标志设置

楼主:
2023-02-17更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