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软件] 笔记本电脑执行 V2.1.9 PC软件突然报错,无法启动(已解决)

楼主(2023-02-08):
笔记本电脑执行 V2.1.9 PC软件突然报错,无法启动。重启电脑也不行。
用V2.1.8的PC软件可以正常。原因未知

网友:
年前我遇到过两次,已经解决。
下面两种情况混合会导致这个问题。
1、有一次心血来潮,搞了百度云同步管理,把TOOL软件也放进去了,没过几天就无法使用了。
2、百度云同步一直开启不要关闭,TOOL上位机也在工作中,关闭电脑的时候有提示有xx软件在工作中,是否继续,我直接全部强制关闭了,下次开机偶然触发无法打开。

年后我不再将TOOL软件放在百度云同步盘里面了,没有再出问题。

很大概率可以肯定 ,有文件损坏了,我电脑桌面有个原始发布版本,一直没出过问题。

楼主:
重新解压了一份V2.1.9 后执行正常。
对比了文件夹,发现是 app.ini文件内容有差异。不是文件损坏。
跟踪PC软件发现问题所在:
烧录器配置界面,装入上次配置时,未找到芯片,出现器件序号为负值。
Manufacturer=17
Device=-1

网友:
我强行修改这两个参数,不影响,依然可以正常打开

2023-02-10 补充

我这边问题也解决了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