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DMA2D历程里面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8):
DMA2D历程里面_DMA2D_Copy函数,是如何让屏幕显示出图片的?这个让我想到串口的DMA函数,串口是把存储器里面的数据直接搬运到串口发送寄存器,DMA2D是不是也是如此呢?

网友A:
对,本质是一样的,_DMA2D_Copy函数相当于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本质是一样的,_DMA2D_Copy函数相当于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

那_DMA2D_Copy是把数据搬到哪个存储器了?,不是应该搬到寄存器发送出去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_DMA2D_Copy是把数据搬到哪个存储器了?,不是应该搬到寄存器发送出去吗

主要是从动态内存搬运到LCD显存。

LTDC刷新主要是刷新显存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从动态内存搬运到LCD显存。

LTDC刷新主要是刷新显存内容。

在哪个函数里面刷新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哪个函数里面刷新呢?

LTDC配置好后,定期自动硬件刷新显存内容到LCD展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