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HDMI差分线交叉的问题(对内交叉)

楼主(2023-02-08):
做HDMI的差分布线, 是从HDMI D型插座转一下到HDMI A。 其中有两路差分信号,感觉必须的交叉才能布通。 请教这么交叉可以么?有啥好的办法,谢谢!

网友:
PCB设计不熟,帮顶下

网友A(2024-12-04):
我也遇到该问题,我知道USB3.0的差分可以交换没问题,HDMI LVDS不清楚,知道的大哥可以解释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该问题,我知道USB3.0的差分可以交换没问题,HDMI LVDS不清楚,知道的大哥可以解释一下吗

可以试着把孔打在HDMI-D型插座附近,换层交叉的话中间有参考地平面问题应该不大,更需要注意的应该还是尽量让走线顺滑

网友(2025-01-06):
打过孔后阻抗发生了变化,内电层要挖青蛙孔补偿。

网友:
交叉是允许的。但线路上要尽量减少过孔。
要尽量做到等长。PCB 软件都可看到线长,小心地调到两条线长度基本相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