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407带网线上电和不带网线上电

楼主(2023-02-09):
请教硬汉大侠及论坛众多高手:平台为407,phy为ip101,带网线上电后,一切网络功能没有问题,如果不带网线上电后,在初始化结束后,再插入网线,与网络有关功能总是不行,看了网上的说用网线插拔中断来解决这个问题,我的目的是想听听同仁的处理方式。多谢

网友:
如果上电没有插入网线,可以判断PHY寄存器,有个网线插拔标志位。插入后再初始化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硬汉大侠第一时间的回复,方便的时候请给我个微信号码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大侠第一时间的回复,方便的时候请给我个微信号码,

微信号baiyongbin2009

楼主:
硬汉大侠,微信请求已经发出,请加我一下啊

网友:
这个问题就是网线热插拔功能,搜一哈,有答案,我以前也遇到过,使用cubemx创建LWIP协议栈工程之后直接在回调里面处理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