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AC6 编译,这样的语法也是错的?

楼主(2023-02-09):
一个AC5正常完整编译的代码,切换AC6后,有这个错误警告,不理解啊。。。

楼主:
好了,自己发现了。 那个字母“e”后面有个“+”号,导致AC6识别成指数了。。。

网友:
加空格是个好习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了,自己发现了。 那个字母“e”后面有个“+”号,导致AC6识别成指数了。。。

“+”号前面加空格是不是可以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+”号前面加空格是不是可以了?

是的。。。

AC5能正确识别的,AC6都退步了啊。

网友:
这应该算bug

网友:
谢楼主分享,平时很多零没这么写过,特意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