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教!emWin FrameWin窗口,怎样显示手写识别?

楼主(2023-02-09):
求教!emWin FrameWin窗口,怎样显示手写识别?

网友A:
在FrameWin回调函数的WM_TOUCH消息里面可以读取触摸坐标位置。不知道你说的手写识别是不是这个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FrameWin回调函数的WM_TOUCH消息里面可以读取触摸坐标位置。不知道你说的手写识别是不是这个意思。

感谢回复!
case WM_TOUCH:
        //GUI_RECT Rect = {40, 40, 200, 200};//需要绘画的区域
        GUI_MULTIBUF_Begin();
        GUI_SetClipRect(&Rect);
        /*需要绘制的2D图形部分*/
        GUI_SetClipRect(NULL);
        GUI_Task_Func();//触摸画板
        GUI_MULTIBUF_End();
        break;
这种方式无法显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!
case WM_TOUCH:
        //GUI_RECT Rect = {40, 40, 200, 200};//需要绘画的区域

这个里面不能直接执行2D绘制,你要设置下才行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834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emwin里面有个技巧,使用了窗口和控件后,所有2D的绘图函数只能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。  但是,各种控件和窗口的变化函数可以放在任意地方,emwin会在GUI_Delay函数中统一绘制更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