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有成熟的分贝仪硬件方案吗?

楼主(2023-02-10):
模拟这块太难了 搞不定

网友A:
要求不高的话,普通的音频采集就行,主要是声音的量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不高的话,普通的音频采集就行,主要是声音的量化。

现在的思路是 咪头信号采集-->运放-->计权-->adc 就是声音的量化不知道怎么解决

楼主:
拆解过德力西的那种普通的分贝仪 里面就2个四路rail-to-rail芯片 一个hef4052 估计是用来切换量程的 然后有个芯科的八位单片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的思路是 咪头信号采集-->运放-->计权-->adc 就是声音的量化不知道怎么解决

考虑使用专门的分贝仪做个定标

网友(2023-06-16):
前一段时间关注过这个事,
1)测量范围一般都是30-130,这决定了声音传感器(麦克风)信噪比要大些
   这个范围电压变化达到了100,000 倍,假设麦克风灵敏度是100mV,那么测试30dBA时,输出电压在0.063mV左右,测试130dB时输出是6.3V,
2)根据上一条测试线路供电至少要达到10V.,
3)因为要测试噪声,所以线路上的噪声以及器件的噪声的控制也是关键,所以需要尽量使用高灵敏度的麦克风,减小运放等的输入端电阻,同时线路中的电阻尽量采用小阻值温漂小的电阻。
至于方案,我主要想测试低噪声,所以硬件方案首先是超低噪声的运放放大信号,然后 两种方案
第一种  放大后的信号用A计权的线路处理后,ADC,直接RMS(可以用所谓的RMS芯片直接得到)再计算dBA值,
第二种是,放大后的信号直接ADC,FFT分析,然后A计权,最后计算dBA。
以上只是简单设想,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