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stm32H743 SDRAM读写异常

楼主(2023-02-10):
移植了SDRAM的代码后进去调试界面就提示  ,屏蔽掉所有SDRAM相关代码仍会有此提示;SDRAM读写测试时超过某个值就会写入失败;
求求大佬们帮忙看下

代码如下

读写测试时这里i超过56后超过的部分就写入错误

读写测试时这里i超过56后超过的部分就写入错误

楼主:
bsp_TestExtSDRAM1()函数中i超过56就写入失败

网友A:
1、优先排查硬件虚焊问题,之前反馈SDRAM问题的网友,大部分都是虚焊导致的。
2、然后你的GPIO速度等级降1到2级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优先排查硬件虚焊问题,之前反馈SDRAM问题的网友,大部分都是虚焊导致的。
2、然后你的GPIO速度等级降1 ...

是SDRAM虚焊了,重新焊下就好了   感谢硬汉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SDRAM虚焊了,重新焊下就好了   感谢硬汉哥

SDRAM问题,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焊接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RAM问题,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焊接问题。

硬汉哥,还有一个问题,关于FMC接口的ad7606地址映射问题,手册没看明白想 请您指点下  我的ad7606片选接的是FMC_NE3,16bit和32bit访问模式对应的映射地址分别是多少,该怎么计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还有一个问题,关于FMC接口的ad7606地址映射问题,手册没看明白想 请您指点下  我的ad7606片选接 ...

如果你仅用到NE3,没有使用其他地址线FMC_A,那么地址是没有区别的,都是NE3地址0x6800 0000.

地址偏移主要是地址线FMC_A的偏移。

网友(2023-10-04):
请问,我的stm32H730用SDRAM做显存,只有在while(1)里不停的写才会显示,是什么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