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关闭FPU后还能用float类型的数据吗

楼主(2023-02-10):
关闭FPU后,当代码执行到对浮点数读写的操作时就进入错误中断了

网友A:
关闭硬件浮点后,就不可以调用直接关联汇编浮点指令的API

网友:
软件都可以,没有硬件支持就只是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闭硬件浮点后,就不可以调用直接关联汇编浮点指令的API

谢谢eric,我发现用开启浮点数后,不知道是由于编译器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或者是我使用的问题。浮点数总是会错乱,比如中断中定义并使用的临时变量浮点数的数值经常会串到ucos任务中的浮点数中,所以不得已关闭了浮点运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,我发现用开启浮点数后,不知道是由于编译器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或者是我使用的问题。浮点数总 ...

中断里好像要慎用浮点数,因为寄存器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