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建议] 上位机串口显示能不能拖出来单独显示

楼主(2023-02-10):
使用示波器和串口助手时,希望看到示波器也同时看到串口串口助手数据

网友A:
谢谢建议,之前也有几个客户建议怎么独立出来个窗口,方便使用。我们后面升级看看怎么设计好点。

当前可以这样使用,上位机开启串口功能,配置好相关参数后,那个TOOL显示屏也会进入串口页面,然后上位机使用示波器功能即可,这样TOOL显示屏可以看串口数据,上位机软件用于示波器功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建议,之前也有几个客户建议怎么独立出来个窗口,方便使用。我们后面升级看看怎么设计好点。

当前可 ...

没错 , 是我 哈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错 , 是我 哈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