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建议] 串口助手能否保存配置

楼主(2023-02-11):
打开串口助手时,下面两个都是默认不勾选,和使用串口1,我勾选后,重启软件后没有保存刚才的配置,又要重新勾选一遍,很不方便。

网友:
好的,整上,串口助手大部分功能都有保存上次配置。

另外,最主要的还是下面这个功能要支持上:

H7-TOOL上位机每次更新后都要重新配置RTT,串口,CAN助手等功能的字体,颜色等信息时解决思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12742&fromuid=58

楼主:
可以参考使用ini配置文件,我看现在安装目录里是有这个配置文件了,串口配置这里可以增加几个配置选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参考使用ini配置文件,我看现在安装目录里是有这个配置文件了,串口配置这里可以增加几个配置选项

你楼主位的这个需求比较简单,直接添加上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