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ESP8266天气时钟学习记录

楼主(2023-02-11):
我从2020年第一次接触STM32,最开始进入单片机行业的初衷,就是为了DIY好玩的东西。可是进入公司之后,软硬件分工,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有画过PCB。感慨啊,不能这样子。决定每天下班之后,抽取闲着的时间,学习画PCB。画什么呢?想到春节在家里鼓捣esp8266。立创开源的硬件里有一个esp8266的天气时钟很是火热,就打算从自己画PCB开始复刻一个。为了让自己不要中途放弃,所以把学习PCB绘制的过程,借硬汉哥宝贵的论坛,放到论坛里。万一以后回想起来,也不会丢掉。
其实本来打算复习一下模电的,后来转念一想,我平时用的板子也涉及不到很高端的内容,连连线应该就能通的。还是以快点出结果为导向,直接上手学习吧。

软件上我选择了Altium Designer,资料多一点,我个人使用也不怕被律师函。

网友:
我的PCB设计已经丢了很多年,那个时候我是Protel 99入门的,第1块PCB板子是发到沧州的一个厂家打印的。

楼主:
昨天晚上,用2倍速,找了一个AD的视频课程,快速的浏览了一遍。把AD的基础操作看了一遍。

思考了一下电源部分的选型,打算用一颗叫bq24232h的电源管理芯片,用USB供电,接上4.2V的锂电池,再用3.3V的LDO把电池的电供给MCU。

为什么选这颗芯片,因为有公司现成的电路图可以抄袭。

不过,难点是这个芯片是QFN封装的。毕竟是一个天气时钟,体积肯定不能太大。但是这个封装的芯片,不知道我手工焊接的成功率是否可行。
家里倒是买了热风枪和烙铁。

下图为我的工具:

楼主:
话说,如果人工焊接的话,是不是焊盘画的长一点,会好焊一点?

楼主:
说起来电源系统。

我之前工作中有遇到一个问题,当外部负载增加的时候,LDO的输出电压会被拉低。导致一个产品偶尔死机(导致单片机锂电池保护后充电,单片机无法复位)的问题。
比如这张图片里,当负载增加之后,电压从3.3V被拉低到了1.88V。我不太懂硬件,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正常吗?(后来这个问题通过软件解决,我在选项字节里上加了BOR,低于一定电压后产生复位信号)

这次我顺便探究一下,到底这个LDO应该怎么使用..

楼主:
今天差不多把原理图给画好了。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怎么去测量锂电池的电压?

我看了一下ESP8266它是没有内部基准电压的。

锂电池电压在2.8V到4.35V。我想让电池到低于3.3V的时候就把它关断。

不知道怎么样设计这个电路会比较好?

楼主:
ESP8266的ADC测量范围是0~1V,精度是10bit。

但是手册里又没给输入阻抗是多少。

我一方面希望这个电路耗电低,一方面希望能检测准确一点。

另外,像这种锂电池的检测电路,如果不想加额外带基准源的ADC芯片的话。
是不是低于3.3V(系统电压)之后,其实就永远无法读准了。因为参考电压也一直在降低。

那大家平时是怎么检测锂电池电压的呢?

网友:
其实没有必要纠结画pcb,一些pcb的基础设计没有什么价值,尤其是大公司,pcb都是专人负责。主要原因是, 现在产品越来越复杂,pcb的工艺也多样化。还是给专门的工程师去弄比较好。

楼主:
前几天刚把板子画完了。因为画的太丑了,估计后期肯定还要再画一版。所以这里就不做分享了...
元器件买好分类好了,就等立创给我把PCB运过来了。

楼主(2023-03-16):
焊接完毕了.
有以下几个感想.
1.QFN封装没我想的那么难焊。(本次焊接的是QFN-16)
2.焊接时候发现大大小小5处错误,PCB画的时候没注意的。例如FPC端子方向选错了..2.QFN中间的大焊盘没接地。诸如此列之类的。
3.焊接时候要先测试一下电源,第一块板子焊接的时候,电源有问题。然后又拆又改,也没修好。还把焊盘烫掉了。最终还是换了一个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