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M32F4简易示波器,波形重叠是什么原因?敬请解答

楼主(2023-02-12):
STM32F4简易示波器,波形重叠是什么原因?敬请解答

网友A:
1、如果是绘制问题,估计是上一次的波形没有清除干净。
2、如果是采集问题,应该是你的波形采集不连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如果是绘制问题,估计是上一次的波形没有清除干净。
2、如果是采集问题,应该是你的波形采集不连续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for(ms=0; ms<oscilldev.dataxsize; ms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scilldev.buffer[ms] = Get_Adc(ADC_Channel_6);
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AddValue(oscilldev.graphdata,oscilldev.buffer[ms]/50+1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memset(oscilldev.buffer,0,oscilldev.dataxsize);
        }
        GUI_Delay(5);
    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for(ms=0; ms

整体获取后ADC值后,再整体绘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整体获取后ADC值后,再整体绘制。

感谢回复!试了多种方法,还是不可以。敬请给个例程好吗?万分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!试了多种方法,还是不可以。敬请给个例程好吗?万分感谢!

【二代示波器】事隔三年后开启二代示波器的设计工作,性能将更强劲,向专业示波器设计靠拢,已经发布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78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