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Lwip+GD32

楼主(2023-02-13):
请教下,Lwip切换网口后,出现30s左右的延时,请问有什么处理方法吗?

网友A:
LwIP好像没有这种复位协议栈的API,有的话,就很方便了。
随意切换网络也可以快速识别。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38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wIP好像没有这种复位协议栈的API,有的话,就很方便了。
随意切换网络也可以快速识别。

那Lwip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Lwip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,

lwip暂时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。

网友B:
“切换网口”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切换网口”是什么意思?

就是一个网卡上连了好几路网线,用开关去切换。相当于网线的拔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wip暂时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。

好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