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MER] STM32H743如何输出移相PWM(求助帖)

楼主(2023-02-14):
能否使用STM32H743的TIM1输出两路PWM(同一个定时器的两路PWM输出),并使这两路PWM移相一定的角度(如:180°)?

网友:
这个可以实现。
是不断的调整CCR的值。

STM32H7实现单个定时器中不同通道配置不同频率PWM的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008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