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想问一下,SWIPELIST控件,怎么才能在点击该控件后,使点击的行一直变色。现在一松手就恢复为背景色了

楼主(2023-02-14):
想问一下,SWIPELIST控件,怎么才能在点击该控件后,使点击的行一直变色。现在一松手就恢复为背景色了

网友A:
手动设置下这个,是否好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动设置下这个,是否好使

这个函数只能设置整个SWIPELIST控件,并不能设置某一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函数只能设置整个SWIPELIST控件,并不能设置某一行

这个索引竟然不是指定Item的索引,很多API的索引也都不是指定API设置

只能使用SWIPELIST_SetOwnerDraw了,比较麻烦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索引竟然不是指定Item的索引,很多API的索引也都不是指定API设置

只能使用SWIPELIST_SetOwnerDraw ...

行,等我试试。谢谢

网友(2024-06-04):
SWIPELIST_SetDefaultBkColor(SWIPELIST_CI_BK_ITEM_SEL, COLOR_GREEN);
这个函数是可以的,要用这个索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