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Excel的CSV格式文件读写实现

楼主(2023-02-14):
逗号是分割,换行换列是下一行,创建的文件可以使用excel方便的打开

下面是FlashFS的,使用FatFS,FileX也是类似的;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	函 数 名: WriteCSVFile
*	功能说明: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
*	形    参: _path,U盘,SD卡和NAND
*	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WriteCSVFile(char *_path)
{
	const uint8_t WriteText[] = {"记录时间,标号,记录数值一,记录数值二\r\n"};
	FILE *fout;
	uint8_t result;
	static uint16_t i = 1;
	static uint8_t ucFirstRunFlag = 0;
	char namepath[30];

    result = finit(_path);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/* 如果挂载失败,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,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*/
		printf("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 		return;
	}
	else
	{
		printf("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
	/* 加载 */
	result = fmount(_path);
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/* 如果挂载失败,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,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*/
		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	goto access_fail;
	}
	else
	{
		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	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
	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	/*
	  1. 打开文件record.csv,如果没有此文件会自动创建。
	  2. 第二个参数表示向此文件写数据都从尾部开始添加。
	*/
	sprintf(namepath, "%s\\record.csv", _path);
	fout = fopen (namepath, "a");
	if (fout != NULL)
	{
		printf("打开文件M0:\\record.csvt成功,如果没有此文件会自动创建\r\n");

		/* 写数据,如果是第一次写数据,先写CSV文件的表项的题目,以后写数据不再需要写此表项 */
		if(ucFirstRunFlag == 0)
		{
			fprintf(fout, (char *)WriteText);
			ucFirstRunFlag = 1;
		}

		/* 依次写5行数据 */
		fprintf (fout, "%d, %d, %f\r\n", i, i*5, i*5.55f);

		i++;
		fprintf (fout, "%d, %d, %f\r\n", i, i*5, i*5.55f);

		i++;
		fprintf (fout, "%d, %d, %f\r\n", i, i*5, i*5.55f);

		i++;
		fprintf (fout, "%d, %d, %f\r\n", i, i*5, i*5.55f);

		i++;
		fprintf (fout, "%d, %d, %f\r\n", i, i*5, i*5.55f);
		i++;

		/*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*/
		if (ferror(fout) != NULL)
		{
			printf("写入内容失败\r\n");
		}
		else
		{
			printf("写入内容成功\r\n");
		}

		/* 关闭文件 */
		fclose(fout);
	}
	else
	{
		printf("打开文件M0:\\record.csv失败\r\n");
	}

access_fail:
	/* 卸载 */
	result = funmount(_path);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printf("卸载文件系统失败\r\n");
	}
	else
	{
		printf("卸载文件系统成功\r\n");
	}

    result = funinit(_path);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printf("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	else
	{
		printf("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
	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	函 数 名: ReadCSVFileData
*	功能说明: 读取CSV文件中的数据。
*	形    参: _path,U盘,SD卡和NAND
*	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ReadCSVFileData(char *_path)
{
	uint8_t Readbuf[50];
	FILE *fin;
	uint8_t result;
	char namepath[30];

    result = finit(_path);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/* 如果挂载失败,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,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*/
		printf("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 		return;
	}
	else
	{
		printf("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
	/* 加载 */
	result = fmount(_path);
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/* 如果挂载失败,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,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*/
		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	goto access_fail;
	}
	else
	{
		printf("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	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
	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	/* 打开record.csv文件 */
	sprintf(namepath, "%s\\record.csv", _path);
	fin = fopen (namepath, "r");
	if (fin != NULL)
	{
		printf("打开文件M0:\\record.csv成功\r\n");

		/* 将所有数据都读出来,使用fgets函数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行一行的读取,因为此函数遇到'\n'换行符就会停止读取 */
		while (fgets((char *)Readbuf, sizeof(Readbuf), fin) != NULL)
		{
			printf("%s", Readbuf);
		}

		/*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*/
		if (ferror(fin) != NULL)
		{
			printf("读出内容失败\r\n");
		}
		else
		{
			printf("record.csv里面的内容全部正确读出\r\n");
		}

		/* 关闭文件 */
		fclose(fin);
	}
	else
	{
		printf("打开文件M0:\\record.csv失败\r\n");
	}

access_fail:
	/* 卸载 */
	result = funmount(_path);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printf("卸载文件系统失败\r\n");
	}
	else
	{
		printf("卸载文件系统成功\r\n");
	}

    result = funinit(_path);
	if(result != NULL)
	{
		printf("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	else
	{
		printf("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(%s)\r\n", ReVal_Table[result]);
	}

	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}

网友A(2023-12-19):
想问一下,如果是读写单片机SD卡中的csv文件,_path怎么获得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一下,如果是读写单片机SD卡中的csv文件,_path怎么获得呢?

这个是用户设置的读写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