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路图

楼主(2023-02-14):
搭了一个电路图,目的是输入悬空,不输出。 输入接地,输出24V。实际现象是,悬空的时候,也输出24V.

网友:
你这个叫highside switch, 根据耐压和电流的不同,有一些成熟的芯片可以实现。ST,英飞凌都有。 比如BTS4140 BTS6143 AOZ1360嘉立创商城上面可以零散的买。

如果用分立器件搭建的话,比较复杂,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。。

网友:
输出带载呢?

网友:
还要加多一级,你的input如果直接进mcu那么24 >3.3好多的。

楼主:
我发现,给AO3401的输入,无论是G还是S,只要任何一个管脚输入24V,输出都会有,是23.6V。 G和S都接24V,输出D还是有(忘记是23.6还是24V了)。 明天接一个负载试试,还没接负载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,给AO3401的输入,无论是G还是S,只要任何一个管脚输入24V,输出都会有,是23.6V。 G和S都接24V,输 ...

MOS的G不能悬空的,悬空输出不确定而且MOS还容易静电坏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