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:单色液晶,输入方式是按钮,需要输入数字,用emwin方便吗?

楼主(2023-02-14):
需求:单色液晶,输入方式是按钮,需要在一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,用emwin方便吗?
请问emwin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例子?

网友A:
https://gitee.com/Polarix/simplegui
试试这个GUI,我用了还行的。有自己的字库生成工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gitee.com/Polarix/simplegui
试试这个GUI,我用了还行的。有自己的字库生成工具。

谢谢。这个我看过,但是没有简单的文本框输入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这个我看过,但是没有简单的文本框输入功能。

SGUI_VariableBox.c
提供数值输入和字符串输入两种输入框接口

我的产品都是只能按钮输入,128X64的单色屏,需要调整参数的数值,是可以由输入框输入数字、字符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gitee.com/Polarix/simplegui
试试这个GUI,我用了还行的。有自己的字库生成工具。

这个简易UI还真不错,适合单色品屏。

网友:
emwin貌似可以支持段显LCD,TFT-LCD等,主要看具体驱动IC型号是否在官方支持列表里

网友:
单色屏方案,是emWin也非常方便,整个常用的控制界面,非常省事,楼主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面运行个效果看看

楼主:
好的,谢谢楼上诸位,我回去自己实验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