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关于STM32G030F6芯片的USART1管脚问题

楼主(2023-02-14):
如下图所示,STM32G030F6的20脚可以复用成PB3~PB6当中的任意一个脚 ,我这边是把它当作PB6来用,因为要用到串口USART1,实际管脚初始化程序如下: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        GPIO_Initure.Pin=GPIO_PIN_6|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ure.Mode=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ure.Pull=GPIO_PULLUP;
        GPIO_Initure.Speed=GPIO_SPEED_FREQ_HIGH;
        GPIO_Initure.Alternate = GPIO_AF0_USART1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ure);

然后再把串口初始化后,单片机串口可以接收到数据,但是不能发送数据,也就是 PB7可以正常使用,但是PB6没有工作起来
同样的程序在其它不需要复用管脚的单片机如 STM32G030C8T6上,是正常使用,所以程序上应该没有问题,就是这种需复用管脚的,不知道还要在哪里设置下才能通信?

网友A:
我手头正好有个小板子,帮你测试了下,没问题

网友:
G0系列 不是说容易锁死吗?

楼主:
G0系列用了好几款 了,没出现在锁死的现象 ,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手头正好有个小板子,帮你测试了下,没问题

老大,代码能打个包不?或贴一下也行,我这里就死活发不出去,但是接收是正常的

楼主:
我是用 jlink下载的,报如下错误 了

是不是要哪里设一下

楼主:
下载时报这个错误 ,是不是设置不对 ,我是用jlink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载时报这个错误 ,是不是设置不对 ,我是用jlink的

切换Option选项配置使用JLINK下载即可

楼主:
这个我已经在里面切成jllink了,但是说识别不了这颗芯片,只能找得到G031的芯片,这要乍整?

楼主:
发现问题了,是TXD脚上串了一颗1K的电阻,换成100欧就好了,这20脚封装的芯片管脚驱动能力这么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