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cad制图

楼主(2023-02-15):
因为版权及不能跨平台等问题,我正在熟悉开源EDA软件-kiCAD6.0.9,问问众位同仁,流程走一遍后,我在pcb制图时候,绘制网络上的连线,怎么手动绘制完毕,网络连线还在上面,没有消除?另外用DRC检测的时候,焊盘边上出现个大的指示符,这是什么情况?如果所示:

网友:
有飞线说明没连上呗,可以在偏好设置里,看看吸附点的设置,快捷键X后会自动吸附到焊盘的。另外7.0已经发布。

网友A:
是不是线选的不对?应该用“布线”而不是“绘制线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线选的不对?应该用“布线”而不是“绘制线”。

是的,选错了,是绘制线,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