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助手] 加强H7-TOOL监测CANFD全寄存器状态可视化

楼主(2023-02-16):
今晚专门将各个寄存器的数值做成可视化方式,这样理解就方便很多了,白天继续完善。

制作这个功能,让我对CANFD的内部工作机制理解更深了一些。

网友:
加油,这种效果更适合查看

楼主:
可以继续更新这个功能了,同时着手第2期CAN/CANFD/CANopen专题视频教程。,

网友A:
请问 楼主:
1. pg_read32()  这个API 是仿真器通过SWD接口 读取芯片内部指定地址的寄存器的值 吗?
2. 理论上,普通的jlink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,是吗
3. 在读取寄存器值时,CPU是在全速运行状态,那会影响CPU的运行[会打断,或者复位CPU]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 楼主:
1. pg_read32()  这个API 是仿真器通过SWD接口 读取芯片内部指定地址的寄存器的值 吗?
2.  ...

1.  看此贴说明即可
H7-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8期:SWD接口函数,读写各种类型数据,内存和寄存器等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104

2.  应该是的。
3.  全速运行,不影响目标板执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  看此贴说明即可
H7-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8期:SWD接口函数,读写各种类型数据,内存和寄存器等
ht ...

这功能 真真的太棒了。
所有的信息都在掌控之中。

网友B:
这个CANFD可视化什么时候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CANFD可视化什么时候上

之前忙于2.20的发布,搁置了,这几天重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