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如何将MDK根据编译修改为用GCC编译并使用DAP进行调试

楼主(2023-02-16):
求指点:
如何将MDK根据编译修改为用GCC编译并使用DAP进行调试

网友A:
CMSIS软件包5.7.0如下路径有个MDK GCC例子

网友B:
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看看:MDK Keil使用GCC编译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32348883/article/details/1238943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MSIS软件包5.7.0如下路径有个MDK GCC例子

我使用的Keil版本是5.38a的最新的 没找到您说这个用例.

网友C:
玩这个必须看傻孩子大佬的文章啊
以下为引用内容
MDK使用GCC开发时支持调试(所能调试的代码尺寸受到License限制)

【教程】如何用GCC“零汇编”白嫖MDK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 ... 3306887377436672#r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的Keil版本是5.38a的最新的 没找到您说这个用例.

CMSIS软件包5.7.0

楼主:
有没有办法在MDK上通过宏定义控制某些文件或者文件夹不编译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看看:MDK Keil使用GCC编译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32348883/article/details/1238943 ...

这个我试过了 但是还是要换s文件,我搞了一套但是起不来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办法在MDK上通过宏定义控制某些文件或者文件夹不编译吗?

用多工程工作空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玩这个必须看傻孩子大佬的文章啊
以下为引用内容
MDK使用GCC开发时支持调试(所能调试的代码尺寸受到Lice ...
Code Size小于32K是可以调试的。
不过我记得这种搭配,Keil只是一个editor和project manager。阅读代码的时候,不方便跳转,不如VS Code + GCC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