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L4 做电磁干扰实验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16):
打到1KV以上程序就会卡死,keil仿真中看到卡在了图中的0x07FFFDCC的位置
点击Show Caller Code跳到了下图
试着搜了一下应该是这个位置
后面就没有头绪了,难道HAL库的时钟初始化这么容易出错吗

网友:
程序跑到0x07FFFDCC,说明已经跑飞了,Flash首地址0x0800 0000.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。

如果觉得是这部分时钟的问题,可以考虑用其它硬件定时器实现,做个重定向,CubeMX可以方便生成重定向,这个也不行的话,手动修改为如下重定向试试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HAL_InitTic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重定向,不使用
*        形    参: ----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(uint32_t TickPriority)
{
        return HAL_OK;
}

uint32_t HAL_GetTick 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int32_t ticks = 0U;
        uint32_t i;

        for (i = (SystemCoreClock >> 14U); i > 0U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
               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 __NOP()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++ticks;
}

void HAL_Delay(uint32_t Delay)
{
        uint32_t 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        uint32_t wait = Delay;

        if (wait < HAL_MAX_DELA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ait += (uint32_t)(HAL_TICK_FREQ_DEFAULT);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) < wai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NOP();
        }
}

楼主:
早上测试了一下,HSI做时钟源是没问题的,HSE做时钟源 调40Mhz时钟频率也是没问题的,后续检查一下硬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