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50 SDRAM 运行 D3 DMA传输失败

楼主(2023-02-17):
如题,请问有人将 程序放入Flash 区 中运行,程序正常无异样,放入AXI SRAM 区 ,SPI的DMA传输失败 ,DAC DMA传输失败 不知道什么原因

楼主:
硬汉的 分散加载文件 貌似没起作用?
LR_IROM1 0x24000000 0x0008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IROM1 0x24000000 0x0008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.ANY (+RO)
  }
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{
   .ANY (+RW +ZI)
  }
  RW_IRAM2 0x30000000 0x00048000  {  ; RW data - 128KB SRAM1(0x30000000) + 128KB SRAM2(0x3002 0000) + 32KB SRAM3(0x30040000)
   *(.RAM_D2)
  }
  RW_IRAM3 0x38000000 0x00010000  {  ; RW data - 64KB SRAM4(0x38000000)
   *(.RAM_D3)
  }
}
看变量分配依然分到了 AXI SRAM 区

网友:
使用此贴的方法设置试试,MDK Option里面不要使用自定义分散加载。不行的话,就得微调你的程序了,逐步添加设置到AXI SRAM,看看是那部分不能在AXI SRAM运行
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011&fromuid=58